技嘉B85M-D2V-SI REV3.0 支持锁最大睿频BIOS分享

楼主(2022-05-24):
技嘉B85M-D2V-SI REV3.0 支持锁最大睿频BIOS分享
注意型号和批次!!
技嘉B85M-D2V-SI
Rev3.0(批次在主板左下角查看)
已整合ME微码 不卡63 能锁最大睿频
以下是实际效果

网友A:
这个主板 支持M.2mvme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 支持M.2mvme么

不支持不支持不支持不支持

网友(2022-09-01):
终于找到了

网友(2022-10-10):
一样的主板直接刷你这个就行了嘛

网友:
注册也不能下载啊

网友:
急需这个BIOS

网友(2022-11-14):
太好了,正好需要,感谢!

网友:
非常棒,不用自己刷微码了~~感谢

网友(2023-01-08):
请问我的同主板,但是CPU是E3 1270V3,这个能锁住吗,用了你的BIOS好像不行

网友:
1270v3能锁住吗

网友:
群主,是f2版本嘛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

网友(2023-02-15):
直接锁定最大瑞琴

网友:
刚好有一块板试试

网友B(2023-03-23):
太难搞了。这个板子有点弱

网友:
。为啥在这个网站发布。太辣鸡了。

网友:
有刷成功的吗

网友(2023-05-29):
太好了,需要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难搞了。这个板子有点弱

是啊 官网下不到

网友(2023-07-25):
095:  请选择芯片型号。
096: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097:  当前所选:MX25L3206E,容量:32M位,4M字节。
098:  >------------------------------------OK---------------------------------------<
099:  引脚接触良好。
100:  忽略芯片ID,继续操作。
101:  开始读取芯片......
102: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FC 。
103:  读取成功,用时:6.466秒。
104:  自动校验...
105:  校验成功,用时:0.01秒。
106: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0000 ,32位_0x3FC00000 ;
107:  用时:6.486秒,平均速率1293340字节/秒。
108:  >------------------------------------OK---------------------------------------<
109:  文件已保存。
110: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111:  当前所选:MX25L3206E@SOP8,容量:32M位,4M字节。
112:  >------------------------------------OK---------------------------------------<
113:  引脚接触良好。
114:  忽略芯片ID,继续操作。
115:  开始读取芯片......
116: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FC 。
117:  读取成功,用时:6.467秒。
118:  自动校验...
119:  校验成功,用时:0.01秒。
120: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0000 ,32位_0x3FC00000 ;
121:  用时:6.488秒,平均速率1292942字节/秒。
122:  >------------------------------------OK---------------------------------------<
123:  文件已保存。
124:  引脚接触良好。
125:  忽略芯片ID,继续操作。
126:  开始擦除芯片,请耐心等待......
127:  擦除成功,用时:21.18秒。
128:  自动查空...
129:  查空失败,用时:6.489秒。
130:  擦除失败;
13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技嘉B85M-D2V-SI REV3.0 支持锁最大睿频BIOS分享\WWW.CHINAFIX.COM迅维网_B85MD2VSI\新建文件夹\B9.BIN
13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技嘉B85M-D2V-SI REV3.0 支持锁最大睿频BIOS分享\WWW.CHINAFIX.COM迅维网_B85MD2VSI\新建文件夹\B9.BIN
133: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A79A ,32位_0x22ACA79A ;
134:  引脚接触良好。
135:  忽略芯片ID,继续操作。
136:  开始写入芯片......
137:  自动擦除...
138:  擦除成功,用时:20.9秒。
139:  开始写入...
140:  写入成功,用时:359.4秒。
141:  自动校验...

网友(2023-11-08):
非常棒,不用自己刷微码了~~

网友:
是f2版本嘛

网友(2023-12-12):
感谢分享,我的驱动可能版本太新了,试试这个

网友:
非常棒,不用自己刷微码了

网友(2024-03-22):
没分没分没分

网友:
操作后您的下载分将不足 0 分

网友(2024-05-23):
可以可以1270V3可以锁3.7Ghz

网友:
太难搞了。这个板子有点弱太难搞了。这个板子有点弱太难搞了。这个板子有点弱太难搞了。这个板子有点弱

网友(2024-07-03):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2024-08-03):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24-11-12):
试试看,不知道我的B85 D2V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