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75代换HM70问题

楼主(2022-05-24):
这有个联想G480,HM70芯片组不能升级i系列CPU,有个HM75料板,想着换上去试试,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谢谢!

网友:
美女不错  完全可以换 再刷个BIOS 就行  我也有一台G400S HM70 懒得换桥    现在老机不好卖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直接换就可以了  HM75就可以支持i系列了  HM70只能支持双核

网友:
可以的! hm70 会掉电的!上hm75 才ok

网友:
大胆的换吧  ,

网友:
笔记本换型号主板,我保持谨慎态度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大多可以,,,有上些主板供电不够,不能上I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