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5个别按键用不了

楼主(2022-05-24):
有一台笔记本 暗影精灵5,F按键用不了,其他的都正常,EC   BIOS,都刷过也换过都不行,阻值也正常,键盘的排阻电容都拆了也不行,请教大神,该往那里查

网友:
键盘换过吗

网友:
换过键盘 也是一样现象

网友A:
主板上的键盘接口检查下,有没有脏了断线接触不好什么的

网友:
断线了,一根一根查

网友B:
只有一个键不好用应该是键盘问题,你又说换过键盘那就见鬼了。

网友:
主板上有断线

网友:
只有一个键用不了,应该换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主板有断线,那肯定不止一个键用不了,因为一根线上会连着很多键

网友:
接上键盘,一直按不能用的某个键   对地打值    看组值变化,确定是哪个脚     然后重点排查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键不好用应该是键盘问题,你又说换过键盘那就见鬼了。

是啊,就是这么神奇,所以才发出来求救

网友:
键盘也是换过的,都是F键用不了,现在又重新定了一个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键盘接口检查下,有没有脏了断线接触不好什么的

没有哦 都是检测过的

网友:
这个又没有图纸和点位图,只是参考别的图纸和点位图,阻值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哦 都是检测过的

这真见鬼了,键盘换过也一样

网友:
测量下键盘接口,看看是不是两个脚位相连

网友:
单 个键用不了一般都是主板有断线

网友:
弱弱地说一句: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D:
键盘一个键用不了跟主板没任何关系吧,100多个键,就5根线到主板,断一根这个键盘都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一个键用不了跟主板没任何关系吧,100多个键,就5根线到主板,断一根这个键盘都用不了

楼主问的是笔记本键盘,你说的是台式机PS2接口的键盘吧,你看到五根线其实只有四个金属针加一防呆塑料脚,还有外圈金属也是有用的,接地。笔记本的键盘数据线到主板有几十条,控制器一般在EC里。

网友E:
键盘断线会一串用不了,单个键用不了就换键盘,往死里换那种。

网友F:
应该是键盘有问题的,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键盘有问题的,再换一个试试

键盘换了两个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键盘断线会一串用不了,单个键用不了就换键盘,往死里换那种。

键盘换了两个

网友:
键盘有没有换过呢

网友:
这种高端机器,换键盘挑版本吧

网友:
查查电路!不行发来!

!找迅维淘宝店买个钢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