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有没有朋友研究过惠普打印机序列号能不能修改?

楼主(2022-05-24):
2台惠普tank310,其中A机一个墨盒不识别,于是我把另一台B机正常的墨盒查下来装到不识别的机器上测试,测试完后再装回B机时提示墨盒保护,这个墨盒跟A机绑定了,只能在A机上用,A机原来有一个能识别的墨盒在B机上也不用了,进管理将墨盒保护关闭,可是上面写的已保护的将一直生效,就这样一个正常的墨盒无法使用了,感觉实在是坑,想来墨盒识别机器应该是识别的序列号,假如我把B机的序列号改成跟A机一样,这个墨盒有可能就能用了,但是网上百度没有发现有相关的资料,有没有朋友研究过这个?

网友:
某宝上有芯片卖。

网友:
俩台机互换主板

网友A:
a的刷到b上,2台机器序列号一模一样

网友B:
可以改,把两文件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的刷到b上,2台机器序列号一模一样

但是墨盒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把两文件发上来

怎么改?发什么文件,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的刷到b上,2台机器序列号一模一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怎么刷呢?

网友C:
编程器读出24芯片数据,改其中的序列号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读出24芯片数据,改其中的序列号部分

这个主板上有24芯片吗?还是序列号在哪一行哪个位置?怎么转换进制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上有24芯片吗?还是序列号在哪一行哪个位置?怎么转换进制有没有教程啊

知道进制,证明你也是会玩这些的啊,一般都是存放在24里面.也有些机型是存放25里面

网友:
编程软件右侧可以看到序列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的刷到b上,2台机器序列号一模一样

编程器啊,主板上2个可编写的芯片

网友:
大佬,310的主板上有这个芯片没?有的话我直接编程器读出再写入另一台机器就行了,主板我没拆出来过,不过主板正面是没有24或者25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啊,主板上2个可编写的芯片

310的主板上有这个芯片没?有的话我直接编程器读出再写入另一台机器就行了,主板我没拆出来过,不过主板正面是没有24或者25芯片的,反面我没见过,网上也没图片

网友:
谢谢了,我在闲鱼上找到了有人卖主板,主板的背面有rom芯片,再次谢谢了

网友:
师傅啊,主板上有2个25芯片,其中有一个是空的,另一个我找不到哪行是序列号,我发上来你看下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把两文件发上来

https://pan.baidu.com/s/1h5RohZaQyqEhczZXJeDamQ?pwd=538w          需要改的rom我发百度网盘了,论坛上不知道怎么取消下载分, ,第一张图片是这个rom的序列号,第二张图片是想改的序列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310的主板上有这个芯片没?有的话我直接编程器读出再写入另一台机器就行了,主板我没拆出来过,不过主板 ...

确实是2个,一个是空的,另一个我找不到序列号在哪,文件我发回复里了,帮忙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啊,主板上2个可编写的芯片

确实是2个,有1个是空的,另一个我不知道序列号在哪,我看两个机器的固件版本不一样,不敢直接刷另一个机器的,能不能修改啊,文件我发19楼了,帮忙看看吧

网友B:
这个有啥不好改的,一分钟都不用就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啥不好改的,一分钟都不用就改好了

师傅,这个在第几行啊?下午又看了看25芯片旁边有个4256bwp,查了下是个24芯片,读出来第二行就是序列号,我只改了序列号装机,墨盒还是保护,到底怎么能pojie这个保护啊

网友B:
机器序列号在25里,墨盒数据在24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序列号在25里,墨盒数据在24里

那想使用被保护的墨盒需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序列号在25里,墨盒数据在24里

师傅,我看了你改的文件,里面只是改了固件版本没有序列号

网友:
改是可以能不能识别就不一定了  我佳能的一次性主板清零后没有序列号 所有数据都是0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期待你的喜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