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静电故障

楼主(2022-05-24):
有个卡插上之后,bios报警6声短响或者1声长3声短,网上说是键盘控制器故障,屏幕黑屏。找一张好卡做主卡进系统,把这张坏卡当副卡,在gpuz中可以识别到卡,但是厂商信息读不到,内存信息是错的。跑mods测试,报错卡没有初始化。把散热拆了,用示波器查bios的1脚,开机就能进去bios和系统了。我以为好了,试了重启好几次都没问题。
然后装上散热,结果开机重新出了bios报警,我就很奇怪了。再拆散热检查bios的1脚,又能进去了。怀疑是静电导致bios不能正常工作。装好散热之后,接地去掉静电,再插到主板上就正常了。

网友:
总之 牛逼  这都能修好!

网友:
学习了看来是接地不良

网友:
牛逼牛逼牛逼哄哄

网友:
这什么原理啊,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