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个问题有点打脑壳

楼主(2022-05-24):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网页就二级菜单在闪,其他没问题,测试过,非键盘F5刷新导致   故障视频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3MjU2MDc2MA==.html

网友:
进PE 呢  win10 吗

网友A:
WIN7 故障不频繁,重启后好,所以进PE试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 故障不频繁,重启后好,所以进PE试不到

这个简单 拆掉键盘 就能试出来  或者弄个在线键盘测试  不要按键盘 放哪里 点开后 看那个键 自动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 拆掉键盘 就能试出来  或者弄个在线键盘测试  不要按键盘 放哪里 点开后 看那个键 自动按!

我也想啊,拆下当时依旧,然后重启才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 拆掉键盘 就能试出来  或者弄个在线键盘测试  不要按键盘 放哪里 点开后 看那个键 自动按!

你这个我能用就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 拆掉键盘 就能试出来  或者弄个在线键盘测试  不要按键盘 放哪里 点开后 看那个键 自动按!

实在不行,就先还给他,再出问题再说

网友:
确实有点棘手

网友:
此贴终结,就是显示器问题,二级菜单部分闪烁,其他网页未见故障,不再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