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VE3.0 触发后会重启几次后才能点亮

楼主(2022-05-24):
触发后,重启几次后,可以正常点亮,在按重启键后,又要在重启几次后才能点亮,因为是新手,测电压只看大概的电压多少,没去看具体电压多大,犯错了,后面看电路图一步一步测电压,才发现Q24的3脚电压有2.4V(实际要1.8V)发现问题后,测U3A的3脚也是2.4V,那不就相当2_5LEVEL 直接过来了,判断应该是R220这个电阻有问题,拆下量,阻值才几A欧,果断料板上拆一个下来换上,装U插内存,开机,直接亮机,按重启也不会反复重启了!!!!解决

网友:
楼主高手啊谢谢分亨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桥供电高了,容易重启。看到好几例这类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