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供电电路中的输入电压为什么不标注呢?

楼主(2022-05-24):
这是戴尔的老机,看图中的供电没有标明适配器的输出电压,不知为啥。另外图中的Adress : 16H是啥暗号呢?

网友A:
看图纸 是电池 接口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 是电池 接口 呀!

Adress : 16H  你是说它?

网友:
JABT1  JABT2   就是电池接口 你不要看其他

网友:
这个是电池接口。供电是有电池供电的。

网友:
正常 笔记本里面很少标注电压的

网友:
图中的检流电阻不知是哪一个?

网友:
这个就是电池接口,12V供电。

网友:
H一般是主板上的孔  或者螺丝孔。

网友:
16H  指的是电池访问地址,就跟去你家找你,要知道地址一样!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

网友:
一个电池电路 一个电源电路 你说它们的输出是多少

网友:
我估计跟bga的脚位排列一样,16h代表横竖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