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50 不开机

楼主(2022-05-24):
收到客户一台联想X250,但是看外观与X240非常像,并且没有指纹,但是C壳却写着X250,开机报警五声,电流400MA,刷过X250的BIOS和X240的BIOS都没解决问题,不知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子吗?有没有能亮机的BIOS ,万分感谢!!

网友:
全板供电 ,时钟,复位,,全板PG,按时序来,BIOS 1-5-6-2 示波器打波形!

网友:
刷bios不行测测供电其他条件代换内存 楼主逮到bios死磕了吗?

网友:
把触摸板线拔了试试

网友:
x250挑内存,楼主看看

网友:
可以刷BIOS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都报警了你还不查查为嘛不过内存

网友:
这种药耐心来

网友:
是不是亮机慢,有时候报警两遍五声,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