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

楼主(2022-05-24):
技嘉945 插12V,主板保护
上图:

亮机图

网友:
这确定不是十二年前的帖子?

网友:
短路了,你确定有必要看

网友:
还有显示了,不好意思,没仔细看

网友:
控制芯片不报废?很多情况下控制芯片也一起去了,没有示波器查g波形,不敢再上场管。怕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