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60 出现 ERROE 1962: NO OPAEATING SYSTEM FOUND

楼主(2022-05-24):
联想C360 出现 ERROE 1962: NO OPAEATING SYSTEM FOUND
上图:

亮机图

网友:
数据线烧断了

网友:
硬盘电源线烧断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会烧硬盘数据线。

网友:
不是接口氧化吗

网友:
硬盘线坏了吧

网友:
通病一个,我遇到过好多次

网友:
这个是通病,没烧主板原机算运气好的

网友:
通病烧数据线

网友:
好像数据线受潮,接口容易烧,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