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笔记本内存条维修

楼主(2022-05-24):
去年维修过一个内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已经用了几个月,一直很稳定,才想起发个帖子分享下。

也是偶得的一个内存条,原故障是不开机,发现内存1.5V短路了。烧机发现整个板子有点微热,但都没有发现是哪个地方发烫,最后怀疑是内存颗粒短路了。

逐一拆下8颗内存颗粒,发现拆掉一个内存颗粒,1.5V的对地阻值变大一点,等拆完所有颗粒,1.5V不短了。直接测量拆下的内存颗粒电源和地脚,这下好了所有的颗粒全短了,能利用的只剩板子了这内存怕是原主板1.5V电压过高把所有颗粒都烧了。

内存颗粒是78个球的,不是平常电子产品上常用的96个球 ,找了下正好找到手上有一些78个球的颗粒,型号是K4B2G0846Q-BCK0  。这颗料是2Gb(256*8),一颗是256M,8颗共2GB,焊上后测试无法开机因为型号和容量不对,找了个SPD程序刷上后,测试能开机,但显示会闪屏,又找了一个SPD程序刷上后OK了,这条内存目前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了7~8个月了,目前没啥问题。

SEC K4B2G0846D x8 PC3 2G 10600.zip

314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附上SPD程序,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楼主真是闲着没事搞就这技术修块板子不够你赚个8g内存的 2g扔了吧

网友A:
你也焊个8G吧! 2G太小了

网友B:
练手用的吧,实用性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焊个8G吧! 2G太小了

手上只有2G的,有什么用什么,主要是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手用的吧,实用性不强

是的, 学习用的

网友C:
学习了,原来还得刷SPD

网友:
练手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原来还得刷SPD

晒晒我自己的DIY的spd读写器,找块废板加洞洞连上线就做好了,配合编程器就是一个SPD读写器。

网友:
闲的没事干,单精神可佳

网友:
闲的没事干,单精神可佳,后面可以搞8G,16.32G的,哪样更好。

网友:
内存条还可以维修,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晒晒我自己的DIY的spd读写器,找块废板加洞洞连上线就做好了,配合编程器就是一个SPD读写器。

这读写器做的漂亮

网友:
内存座部分是用现成的板锯下来的,洞洞板是自己焊的,后面打算自己画块板子,让它更美观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晒晒我自己的DIY的spd读写器,找块废板加洞洞连上线就做好了,配合编程器就是一个SPD读写器。

差距感,看来我该学习的还有很多呀

网友:
8颗颗粒全换,LZ bga手艺不错。

网友:
读卡器做的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晒晒我自己的DIY的spd读写器,找块废板加洞洞连上线就做好了,配合编程器就是一个SPD读写器。

你这工具不错啊啊啊啊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一下,没有焊接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