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4w打印机维修。

楼主(2022-05-24):
经客户描述,开机打印机有异响。然后打印上多张纸卡纸。
经拆机发现,异响是加热组件打出来的,多张纸老生常谈的话题。离合器时间久了粘连导致走纸时序错误。
维修思路。更换加热膜加下棍。离合器清理加海绵。
下面如图

网友A:
换个好点的定影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定影膜吧

多谢提醒哈。这个膜就可以了。15一条

网友B:
你们一般换什么牌定影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一般换什么牌定影膜

我买的普通的。内壁黑色就好了

网友:
我滴天啊,定影膜和下滚都磨损成这个程度了,看来打印量不小

网友(2023-01-13):
我遇到一个主板坏的,目测数据丢失。。。

网友C:
这个品牌好像是网上最便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品牌好像是网上最便宜的吧

是的,12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