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4nw打印机开机蓝屏

楼主(2022-05-24):
经客户描述。HP 454开机报错蓝屏代码
起初我还不相信。结过事实如此。
经检查发现。打印机丢失固件代码。需要拆机写入程序。
后来找到初始固件。加纯净U盘解决。
维修结束。升级固件导致的蓝屏代码。

网友A:
固件也好歹上传一份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也好歹上传一份撒

固件使用U盘升级的。没有方法。也是没多大作用

网友(2022-08-24):
做冷复位解决蓝屏问题,刷官网最新固件堵住这个蓝屏发生的概率

网友B:
上次M605固件报错直接刷没用,后来换了小板才行。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M605固件报错直接刷没用,后来换了小板才行。硬件问题

好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