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维修

楼主(2022-05-25):
叫客户直接换板,不愿意换。没办法只有报修。
插电触发,测量PCI-E*16复位没有
测量CPU供电芯片2脚EN没有,3、4脚1V,7脚5V,11、12数据3.3V,测量附近的三极管发现内存过来的1.5V没出来。
继续测量内存供电部分,内存供电不出,PU501 5脚12V,7、8脚无电压,找了个料板换了PU501不行老样子,继续查8脚POK,发现链接了3个电阻,其中一个PR554控制三极管PQ515导通,发现PQ515旁边电容电阻有一点点灰尘,用刷子刷干净跑码亮机。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维修第一步先清洁啊。你做好清洁都不用跑线了。。厉害。

网友:
神器的刷子

网友:
电阻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