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KLMB28A0 触发后不显示

楼主(2022-05-25):
FZ36VD7300
板号:DABKLMB28A0 REV:A
电流1.2几有跳变但变化不大,
看来这台还是找不到问题,除了 集显供电没出 所有供电都正常。PLTTST ALL_SYS_PWRGD 都已经出来
不显示
板号

网友:
其中一个内存槽腐蚀,,焊下槽重新清洁,内存复位PIN108有了。DDR4_DRAMRST# 1.2V 外接OK

网友:
还是修复了。

网友:
还是没过内存是这意思吗

网友(2022-07-21):
把内存 槽不要了

网友:
反正客户只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