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发现这里的温度特别高,1.8伏供电短路,这是核心挂了么?

楼主(2022-05-25):
(图片)

网友A:
这个卡被你搞得到处都是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被你搞得到处都是焊油

买回来就这样么,核心短路了

网友:
处理器 内部短路

网友:
看一下显卡对应位置的背面,如果不是背面就是gpu核心本身挂了,需要更换gpu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