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U2713HB图中R24B参数

楼主(2022-05-25):
机器是一体DELL一体机,开机不显,拆机发现视频板图中的管子裂了,左脚是12V,右脚只有0点多的电压,查了很久都不知道这管子是什么,问过淘宝也说不知道,只能找论坛大侠们了                                                                                                    这管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的?

网友A:
线性稳压LDO,用DPAK封装的7812代换(应该不是7805,前后压差过大不能用线性稳压,损耗太大了,发热严重,一般压差大会用DCDC芯片转换电压),这应该是一个受控的12V稳压输出电路,前端接在复合MOS管AP4501AGM的P管D级,管子开启后有12V过来,经7812稳压输出

网友:
还有能把这个烧坏你得仔细检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LDO,用DPAK封装的7812代换(应该不是7805,前后压差过大不能用线性稳压,损耗太大了,发热严重,一 ...

输出也是12V?

网友:
LDO的前后压差不会太大,最低5V,不可能再低,板子走线很粗电流应该挺大,所以输出电压应该高于5V,9V用的不多,丝印上的G9212V我比较在意,12V应该是12V的意思,直觉告诉我是这样的,你可以跑跑线看输出连接到哪些芯片或电路,再推断一下具体是多少v,这样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