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18796-2 Inspiron_5485、5585官方分离

楼主(2020-03-24):
首发 DELL 5585 18796-2  bios 【一个某宝买的 一个备份的】

网友(2020-06-07):
18796-2 bios

dell 5485 板号18796-2  amd平台 淘宝买的bios 坛子里有个bios但是权限太高 只好买一个 欢迎大家下载 绝对OK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2020-07-22):
dell5585 板号18796-2 BIOS

网友(2021-01-31):
18796-2.bin刷了风扇狂转。BIOS里面型号显示5545

网友(2021-09-03):
风扇狂转是要输入服务代码的

网友(2021-11-24):
AMD   独立显卡   可以使用   谢谢

网友A(2022-01-06):
DDELL 5485 18796-2 淘宝BIOS

DDELL 5485  18796-2  淘宝BIOS

网友:
这类型牌子资料必须要支持

网友B(2022-03-19):
同锐龙,刷了楼主TB版的不行,刷回原机的OK,我把备份的上传了,AMD Ryzen 5 3500U,Radeon 540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锐龙,刷了楼主TB版的不行,刷回原机的OK,我把备份的上传了,AMD Ryzen 5 3500U,Radeon 540x

BIOS的版本是2.4.4,我没核对板号

网友(2022-05-25):

这个是AMD,所以不存在INTEL那些开机慢的问题。分离也非常简单,把官方BIOS文件解压后,直接搜索BIOS文件头,删掉前面部分,然后看一下原始BIOS的页数,调到最下面看一下结尾是不是正确,把后面无效的删掉就可以了,没必要去买。
DELL的机器刷了风扇狂转都是在工程模式,ALT+F或者ALT+X退出就可以了,仔细看屏幕提示就行。
还有些机型需要选择机器型号,因为可能涉及到同款主板14/15寸不同型号的键盘设置。
分离的BIOS里面SN都是空的,要手动填写。

网友:
权限设置250?真的是250

网友(2022-08-04):
不知道能不能用,先下载下

网友C(2022-09-13):
今天修到一台戴尔INSPIRON 5585   板号:18796-2笔记本。故障:插电待机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测公共点集成块PU4401 ISL9538HR如下:
1、2脚:CSON/CSOP公共点电压左右反馈:0V(正常12.12V)
3脚VSYS公共点供电:0V(正常12.12V)
5脚UGATE2第二组公共点上管G脚:0V(正常17.48V)
8脚VDDP蕊片自供电:0V(正常5.04V)
11脚UGATE1第一组公共点上管G脚:0V(正常12.20V)

14、15、16脚CSIN/CSIP/ADP隔离供电输入:19V
17脚DCIN蕊片主供电:0.45V(正常19V)
18脚VDD蕊片自供电:0V(正常5.04V)
19脚ACIN交流电压入:3.76V
20脚CMIN :0V

21、22脚SDA/SCL蕊片数据时钟:3.3V
23脚PROCHOT#过热保护:3.3V
24脚ACOK 交流电压好:3.3V
25脚BATGONE电池插入检测:未插电池3.3V,插入电池0V

27脚PROG:0V
28脚COMP:1.42V
29脚AMON/BMON=AD_IA适配器识别:1.13~0.81V
31脚VBAT电池供电入:充电12V,放电11.4V
32脚BGATE电池充电放电P管G脚:充电3.94V 放电3.78V 充满13.08V

分析:有很多脚电压不正常,特别17脚蕊片主供电更不对打阻值0欧短路,果断更换一片ISL9538HR。插电待机0.058,按开机键能触发电流1.112进系统但是不能充电。提示插电白橙灯交替闪烁,屏幕英文出现“The battery cannot be identified 警告:无法识别电池,本系统无法为该电池充电”。但是进BIOS里AC Adapter Type  <90w>能识别电池功率。
电池插座1'2'3脚BT+:12V
4脚PBAT_SMBCLK1:3.3V
5脚PBAT_SMBDAT1:3.3V
6脚PBAT_PRES1#电池插入检测:未插3.3插入0V
7脚SYS_PRES1#:0V

电池插座各电压正常为了能让笔记本充电作了以下动作:
第一:以为是电源头中间针不行,更换一个全新电源头故障没变。
第二:以为是BIOS问题上官网下载最新版本刷新BIOS故障没变。
第三:以为是PS_ID适配器检测33欧电阻R4305损坏引起,用0欧电阻更换故障没变。
第四:以为是I/O NPCE385PA0DX损坏更换一片全新的不行然后在更换一片拆机的也故障没变。(I/O没程序)
第五:以为是电池损坏,更换一片全新电池不行,在订一片全新的还是不能充电。咬咬牙定了一片说是原厂原装带生产列序号可上网查真伪的350元的电池放上去。插电指示灯为白灯不在交替闪烁,电流2.765进系统提示1小时40分钟后电池将充满。到此此机完全修复奉上图纸:DELL Inspiron5585 板号:18796-2  18796-SC  ISL9538HR NPCE385PA.pdf。在此领悟出一个道理修DELL笔记本一定要原厂原装电池否则弯路越走越长。

DELL Inspiron5585 板号:18796-2 18796-SC ISL9538HR NPCE385PA.pdf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A:
DDELL 5485  18796-2  淘宝BIOS

刷完之后可以亮机但是鼠标和键盘不能用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到一台戴尔INSPIRON 5585   板号:18796-2笔记本。故障:插电待机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测公共点集成块PU4401 ISL9538HR如下:
1、2脚:CSON/CSOP公共点电压左右反馈:0V(正常12.12V)
3脚VSYS公共点供电:0V(正常12.12V)
5脚UGATE2第二组公共点上管G脚:0V(正常17.48V)
8脚VDDP蕊片自供电:0V(正常5.04V)
11脚UGATE1第一组公共点上管G脚:0V(正常12.20V)

14、15、16脚CSIN/CSIP/ADP隔离供电输入:19V
17脚DCIN蕊片主供电:0.45V(正常19V)
18脚VDD蕊片自供电:0V(正常5.04V)
19脚ACIN交流电压入:3.76V
20脚CMIN :0V

21、22脚SDA/SCL蕊片数据时钟:3.3V
23脚PROCHOT#过热保护:3.3V
24脚ACOK 交流电压好:3.3V
25脚BATGONE电池插入检测:未插电池3.3V,插入电池0V

27脚PROG:0V
28脚COMP:1.42V
29脚AMON/BMON=AD_IA适配器识别:1.13~0.81V
31脚VBAT电池供电入:充电12V,放电11.4V
32脚BGATE电池充电放电P管G脚:充电3.94V 放电3.78V 充满13.08V

分析:有很多脚电压不正常,特别17脚蕊片主供电更不对打阻值0欧短路,果断更换一片ISL9538HR。插电待机0.058,按开机键能触发电流1.112进系统但是不能充电。提示插电白橙灯交替闪烁,屏幕英文出现“The battery cannot be identified 警告:无法识别电池,本系统无法为该电池充电”。但是进BIOS里AC Adapter Type  <90w>能识别电池功率。
电池插座1'2'3脚BT+:12V
4脚PBAT_SMBCLK1:3.3V
5脚PBAT_SMBDAT1:3.3V
6脚PBAT_PRES1#电池插入检测:未插3.3插入0V
7脚SYS_PRES1#:0V

电池插座各电压正常为了能让笔记本充电作了以下动作:
第一:以为是电源头中间针不行,更换一个全新电源头故障没变。
第二:以为是BIOS问题上官网下载最新版本刷新BIOS故障没变。
第三:以为是PS_ID适配器检测33欧电阻R4305损坏引起,用0欧电阻更换故障没变。
第四:以为是I/O NPCE385PA0DX损坏更换一片全新的不行然后在更换一片拆机的也故障没变。(I/O没程序)
第五:以为是电池损坏,更换一片全新电池不行,在订一片全新的还是不能充电。咬咬牙定了一片说是原厂原装带生产列序号可上网查真伪的350元的电池放上去。插电指示灯为白灯不在交替闪烁,电流2.765进系统提示1小时40分钟后电池将充满。到此此机完全修复奉上图纸:DELL Inspiron5585 板号:18796-2  18796-SC  ISL9538HR NPCE385PA.pdf。在此领悟出一个道理修DELL笔记本一定要原厂原装电池否则弯路越走越长。

其实买个二手原装电池就可以

网友(2024-11-24):
分离的可以用

网友D(2025-04-12):
我刷了买的 狂转黑屏  按什么也没反应   灯两黄两白    闪烁     5485   救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买的 狂转黑屏  按什么也没反应   灯两黄两白    闪烁     5485   救不过来了

下载了第二个  原厂备份2.2.3的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