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严重发烫导致掉电维修

楼主(2022-05-25):
    此贴主要是发发牢骚。最近生意很差感觉快被这行淘汰了。接到两台机器也很老,而且还特别难修。一台X550VC,挡内存,示波器抓到内存smb波形,但是没后续。现在还丢着。另一台东芝L750,hm65桥严重发烫,导致掉电。查了周围各项供电都正常,换桥还是发烫。原来是:

R300损坏导致V5REF不正常。之前漏了这个。也修了好久。

网友:
一会儿说供电正常,一会儿又说5V桥供电不正常,你把我搞得不正常了!

网友:
做维修真的不容易,HM65有me吗?

网友A:
今年生意都很差啊,华硕可以考虑刷个bios跳过板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生意都很差啊,华硕可以考虑刷个bios跳过板载

改过板上电阻屏蔽板载内存无效。

网友B:
有这桥热的一般都换主板了,换桥有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桥热的一般都换主板了,换桥有风险啊。

换HM65都怕风险,哪这维修也只能换换板卡了,关键是价格客户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