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修不出来,求指教

楼主(2022-05-25):
现在PQ3 4脚电压19V,(是不对的)量测PD10的2.3脚电压都是1.2V。1脚也是1.2V,可是我把PQ20给摘掉,电压就出来了,PQ3的电压就正常,5脚输出19V正常了。现在修不出来了,请帮忙指教下,感谢。
感觉是这个AC_DIS1信号出问题了,但是修不出来。

网友:
AC_DIS连到EC,EC也给换了。电源不可以上电,电池可以上电。

网友:
AC_DIS连到EC,EC也给换了

网友A:
AC_DIS默认应该EC就是低电平吧。。

网友:
查一下3.3 adp d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DIS默认应该EC就是低电平吧。。

不知道,现在没有头绪,

网友B:
这就是后面有短路的问题 后面有芯片短路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后面有短路的问题 后面有芯片短路

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呀。

电池能开机不能代表没短路
你可以去找找很多例子

网友:
这个隔离设计的确实复杂,搞那么多控制的

网友:
隔离管换看 有时测时阻止正常 但是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开机不能代表没短路
你可以去找找很多例子

应该是对的。建议楼主换个电池试试。还有电池检测的部分查查。应该是保护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呀。

用洛铁给充电芯片脚加一下锡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洛铁给充电芯片脚加一下锡有惊喜

充电芯片换了。充电芯片的工作电压都没有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收藏了

海阔天空a -5 -5 主题都不看清楚 人家求助 你学什么

网友:
PQ3的4脚19v那是肯定打不开p管的,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图的保护隔离是怎样,但是这个有点类似于惠普的保护隔离。 现在的情况应该就是g极没有被分压,按此图设计,pq15应该为导通,pq16为截止。pd10的电压过来导通pq5从而形成分压,这样子p管才能打开。 楼主按这个顺序和思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电池可以开机呀。

不是000大短路,有一定阻值的那种短路,在电源负载能力够的情况下是能带起来的,不是说短路一定不开机,能开机一定不短路,分情况的

网友:
w仁宝的机器确实不好修

网友:
论坛里高手如云,低调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