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问个问题,这个红点的那个是电感吗?

楼主(2022-05-25):
华为平板无背光有显示,万用表测这个电感不通是这个坏了吗?电感万用表测俩脚应该是导通的

网友:
是的,没错

网友:
这个是升压电感吗?

网友:
这个万用表测通断应该是通的可测量没响估计这个坏了

网友:
辣么大的一个电感你问我是不是电感,我只能说是而且是升压电感

网友:
灯光的升压电感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感断路的不多,是不是没有测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感断路的不多,是不是没有测量好

测了好几回了就是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感断路的不多,是不是没有测量好

就是断了,万用表通断档根本不响,无穷大,另外的俩个小的电感会响,说明断了

网友:
看外观是电感

网友:
这肯定是电感啊,很明显的

网友:
是的,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