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V软平板装win7出问题了

楼主(2022-05-25):
原来是win7,我给他装了win10后说不习惯,我就重新装7,然后就这样了。
这个是平板,进bios是按电源+音量这种

怎么搞

网友A:
现在的都是uefi启动,不能用常规的方法装win7,网上有uefi引导gpt安装win7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都是uefi启动,不能用常规的方法装win7,网上有uefi引导gpt安装win7的方法,可以试试

Bios设置了一下可以引导了,但是一到这里就死机

网友:
大神们,这个机器不能用wi7?那之前他的win7 别人是怎么装的呢?

网友:
卡这里不动,换了一个版本直接蓝屏

网友:
刚才又装了win8,不应该啊,,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脑不能用cad2014,一执行命令就出错,另一个电脑装同一个系统装同一个cad就没有问题。

网友:
吴总来了?

网友B:
用传统的模式装win7

网友:
卡不动,换了一个版本直接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传统的模式装win7

装不了,装完直接找不到起动盘

网友:
平板有专用的系统的而不是台式机笔记本通用系统

网友:
用原生系统,别用ghost

网友:
是不是需要gpt改成mbr?

网友:
换个WIN7版本试试

网友:
硬盘分区有没有改过?

网友:
装平板win7系统吧....................

网友:
可以试着用.ios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