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6600t台式机开机显示To interrupt norm startup

楼主(2022-05-25):
联想电脑开机显示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主板型号1Q1X0MS,刷bios也不行开机还是这个,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A: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中断正常启动按回车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 按 F2 ,台式机按 F2或DEL 1,进到BIOS里,在STARTUP的启动选项里,把QUICK换成diagnostic,启动一次等它把所有的项目都检完了就OK了,网上看到的,你看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中断正常启动按回车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 按 F2 ,台式机按 F2或DEL 1,进到BIOS里,在STARTUP的启动选项里,把QUICK换成diagnostic,启动一次等它把所有的项目都检完了就OK了,网上看到的,你看下有没有用

干脆进不去bios台式机

网友B:
先不要接任何东西。检查板子上有没有什么发烫或有异常的元件。不行就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接任何东西。检查板子上有没有什么发烫或有异常的元件。不行就刷BIOS看看。

bios刷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