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幽灵Z2 AIR 电池可以正常使用,适配器不出CPU 电压

楼主(2022-05-25):
深海幽灵Z2 AIR 9代I7,版号:GK5CP5Z.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一切正常。正常开机时,插上适配器直接黑屏。关机状态下可以充电。  单接适配器开机,电流0.5A,不出VCCSA,和CPU电压。CPU控制芯片MP2949A.   有vr_on信号,PWM无波形。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修不上了,大神们给指条明路

网友A:
这个故障只能和公共点电压高低有关,基本上也是属于最近两年使用MPS电源方案的通病了。MP2949A第47pin是VIN_SEN电源电压探测信号输入,它外接的分压网络一般是一个2M电阻和133K电阻组成的。有些机器的风道设计会让这个分压网络被灰尘腐蚀出现异常,一般就会引起分压过高现象,表现就是插电源以后超出门限电源管理芯片停止输出,也有见过外接电源可以,电池模式不能开机的,这种就是分压过低引起,看腐蚀的位置吧。显卡和cpu供电用了mps的电源管理的都可能出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只能和公共点电压高低有关,基本上也是属于最近两年使用MPS电源方案的通病了。MP2949A第47pin是VIN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佩服兄弟的功底扎实,这个确实有两个分压电阻,分别是2M和133K,我刚拆了2M的电阻,这个2M的电阻变小了。取样的电压变成了1.5.按照2M和133K应该是1.2左右。老师傅牛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只能和公共点电压高低有关,基本上也是属于最近两年使用MPS电源方案的通病了。MP2949A第47pin是VIN ...

就像联想Y7000一样,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公共点电压不正常,用表检查的时候要跟适配器电压作对比,前几天修个T530,适配器电压是20V,因为隔离G极电压不够未完全导通造成公共点只有19.5V引起VL5只出一下就掉了,维修得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联想Y7000一样,也有这个通病。

前几天还真修了一个Y7000 2020不充电的,用他的适配器(他买的代用的),开机后,适配器电压都被拉低了1到2V.充电断断续续,用我的可调电源,接电池,可以开机,但要进系统时,电流大的时候,电源就不供电了,后来换原装适配器好了,是不是我误判了啊

网友(2023-11-25):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跟你一样,vccsa,pwm有电压没波行,47脚,分压变成2.1v,换了2m和下分压133k,133k用了130k电压还是2.1v。正常算不是1.17v.。怎么变成2.1v  百思不得其解,求助呀

网友C:
捡钱的故障,看我的贴子有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钱的故障,看我的贴子有差不多的故障

哪个帖子,求高人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