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无cpu供电

楼主(2022-05-25):
接修同行送修的一台联想y7000,插或不插小电池都是自动上电到0.5,小电池量了有电,全板供电除了cpu供电没出之外其它的供电和显卡供电都有,同行自己刷过淘宝买的bios不行,我试了不是通病电阻,本来想查查cpu供电芯片不行就干桥干ec的,但是不经意间摸了下cpu的晶体发现一个角发烫,晶体其它部分没温度就一个角烫,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凭感觉和同行说cpu坏了,同行不修拿走了,我现在就有个疑问那就是我的判断是否失误,望各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解答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cpu坏了,感谢

网友A:
可以再墨迹一会测试看看呗,没必要那么着急嘛,打打值看看是否有明显短路再跟客户说

网友B:
cpu供电管看下有没有短路,内存供电电压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内存供电    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墨迹一会测试看看呗,没必要那么着急嘛,打打值看看是否有明显短路再跟客户说

说的对,应该先把同行支走的再研究下的,他站在我身后看着,嘴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内存供电    电感有没有短路

内存供电正常的有的,新cpu对地本来就很低,为零也不一定是坏了没有参考意义,就是你遇到过插电cpu晶体一个角烫嘛,我就想知道这种情况cpu是不是坏了,谢谢回复

网友:
感谢师傅们的回复,同行机子已经拿走了,没有机会研究了,就是我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想问问有没有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下cpu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管看下有没有短路,内存供电电压

机子同行拿走了,没法量了,cpu供电芯片通病那里换完电阻后换顺便量了电压正常的1.2v,其它脚位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