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ME固件丢失

楼主(2022-05-25):
华硕P8Z77-V主板启动后无网络,需要禁用网卡驱动再启用才能正常,ME固件显示无。AMI官网下载个软件直接刷写官网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A:
请问能告知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告知是什么软件吗?

ami官网下载的软件,在win7系统下就可以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告知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
直接保存bios替换ME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不是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