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R4E图中圈红色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坏了可用什么替代

楼主(2022-05-25):
请问华硕R4E图中圈红色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坏了可用什么替代

网友:
你可以看下丝印,有电路图的话可以查下料号,有的品牌主板他们的芯片是自研的或者委外开发的,不一定有替代的

网友:
不管什么芯片,坏了换了再说,有logo的都不能代换

网友:
定制的,不好说,只有找拆机料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没有吗

网友A:
以前经常修这个板子。这个是副EC(还有一个大点的主EC),管超频调电压、风扇调速的,实际是微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单片机。这个芯片我从来没遇见坏的。坏了也只能找拆机件,里面有程序的。
https://www.epmi.com.tw/controller-mcu/epf036/
EPF036 is a low cost high performance Micro Controller with 128KB embedded Flash, USB 1.1 Host/Device and USB 2.0 switch Function. The chip integrates 80515 core, 128KB embedded Flash, 256 + 4KB RAM, USB 1.1 Host/Device, Timer, Watchdog Timer, Serial Port, 9-bit PWM, SPI, SMBUS, Fan Tachometers, PS2, LPC, 10-bit ADC, Keyboard Interrupt and GPIO in a single ch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经常修这个板子。这个是副EC(还有一个大点的主EC),管超频调电压、风扇调速的,实际是微驅科技股份有 ...

楼上说的没错,这个也是有bios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经常修这个板子。这个是副EC(还有一个大点的主EC),管超频调电压、风扇调速的,实际是微驅科技股份有 ...

现在主板插上电源不按开机这个芯片就发烫,应该坏了吧?

网友:
取了查电路!!!!

网友:
最新发现18引脚对地短路,把它翘起来主板神奇的开机了,进系统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说明这个芯片没有全坏啊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的,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3.0SATA接口芯片吧?

网友:
专用芯片吧,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B:
图上有型号,万能的淘宝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有型号,万能的淘宝也有

图上只有logo,没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