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 inspiron m4040 开机七声报警

楼主(2022-05-26):
DEL inspiron m4040 开机七声报警,电流0.5-0.6,有时按开关关机重新开关可以正常亮机。
换L2002和它边上的电容后正常

网友:
就想知道是用什么手段检查到L2002附近的

网友:
能查到这个上,也是高手!

网友:
那么老的机器楼主,还在研究,佩服

网友(2022-10-28):
报警7声,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