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6):
来自
一张披着GTS250核心的GTX750TI,该怎么给它安装驱动呢?原来的系统已经没有了!!!
window

网友:
百度一下改info试试

网友:
简单 改驱动

网友:
这就是一块假卡啊,之前手里也有两片,还是770的呢

网友:
假卡,gts250改的。用驱动人生试试看,以前的假卡用它可以安装上去的

网友:
刷公版250应该能用

网友:
装不上不排除坏了,装不上驱动,你应该也没有刷bios的能力,希望不大

网友:
改bios改回原来的

网友:
先找个9800gt或者是gt250之类的卡安装好系统,然后换上这卡,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先去判断是哪个厂家的显卡,然后根据参数,在这个厂家的GTS250里选最接近的bios试试

网友:
网上找个bios下载

网友:
这种假卡要安装别人改过的驱动才可以我记的,直接装官网驱动打不上,要不然就自己刷vbios 还原假卡的真实型号就能装官网驱动了

网友:
想想还是不折腾了,直接放弃换卡了

网友:
这类黄伟达头疼,得用修改的驱动才行

网友:
你这win10系统装不上250

网友:
好像不行 我有几块都打不上

网友:
辣鸡卡 不要也罢

网友:
搞个720换上。

网友:
万能的tb买呀。10块钱。啥驱动没有吖

网友(2022-07-07):
黄伟达 泛滥 挨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