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0t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2-05-26):
收了台x200t,开机测试后,关机放置一天,再开机就没有反应了,电源指示灯亮,如果插电池,电池灯也亮,就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就像开机键没用了一样。用其他机器测试过键盘没有问题,内存没问题,硬盘没有问题,屏幕没有问题,主板拆了没有发现明显损坏,已经试过断电按开机键放电,也无效,测试了主板的几个主要电感,都是好的。几乎绝望,希望有大神给指导,或者该测试主板的什么地方?

网友A:
不装外部的大电池,拔掉主板上的黄色小电池,再插入外接交流电源适配器,能否自动开机点亮并进入bios设置界面?

网友B:
把主板上的纸撕了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的黄色小电池有没有电压?

主板电池是新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主板上的纸撕了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全部检查过,没有明显烧毁和腐蚀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外部的大电池,拔掉主板上的黄色小电池,再插入外接交流电源适配器,能否自动开机点亮并进入bios设置界 ...

都试过了,无法开机

网友D:
买块旧版算了

网友:
测量的数值发上来,师傅们才能帮你啊

网友C:
主板上的黄色小电池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块旧版算了

这不是想知道什么原因么,本来也不值钱

网友:
这个机器大把资料,好修

网友E:
作为专业人士,总该报下电流情况嘛,然后找找论坛看看有没有相似的猜一下。

网友:
检查信号部分吧 rsmrst pbtnout  lid  等

网友:
你压根就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测一下屏的两组供电,还有一对数据线的阻值是否一样,有时候还要看有没有显示芯片。

网友:
内存,显卡,硬盘。开机前吧硬盘先拆了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E:
作为专业人士,总该报下电流情况嘛,然后找找论坛看看有没有相似的猜一下。

这真的是说到点上了,不是专业人士,是业余爱好者,是电子行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