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70偶尔白屏可能是哪些原因?

楼主(2022-05-26):
索泰的1070 8G plus,是镁光的显存
朋友反馈说偶尔白屏一天两次这样不是很有规律,有时候桌面低负载自己就白了,有时候高负载白了,然后就要重启,拿来跑了下occt一个小时的显存测试还有mats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错误,,
看了下这卡供电很豪华用料也足,查了下有新闻说的1070刚出时候镁光的显存出过大问题,会不会还是因为显存不稳定,有大佬了解吗?

网友:
温度平均65度左右,最高也很少过73

网友:
有时候是几天一次白屏,有时候会接连出现白屏,就是白屏了然后重启没多久又白屏,但是总体出现频率很低

网友:
换显存吧,换显存吧,

网友:
实在搓不出来,就把显存全换了。会有惊喜

网友:
感谢各位,先烤了烤再试试看,全换三星显存成本有点高手艺也不太过关担心换出新毛病

网友:
换核心供电电容

网友:
并电容大法---

网友:
这显卡还可以

网友A:
机箱供电稳定吗?我感觉应该检查下是不是供电不足啊。超负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箱供电稳定吗?我感觉应该检查下是不是供电不足啊。超负荷了吧

800w evga纹波也测过很优秀

网友:
还是建议换显存,或者先加焊、重做显存

网友:
显存问题。镁光的坑爹遗传。

网友:
偶尔白屏,接口3.3v电路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白屏时测各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