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适配器关机用电池正常

楼主(2022-05-26):
神舟战神Z7,6-71-N85P0-D03主板,用电信适配器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点,用电池就不会出问题,实在没有维修思路,请各位指教。还有我测量CPU电容波形是这样的,请问正常么?

网友:
插上电源 充电正不正常  风扇有没有异常  显卡驱动正不正常  单独接电源试过没   仔细检查

网友:
神州大概显卡问题,用适配器功率大就会引起不认卡掉电

网友:
把D1拆掉试试。可能有惊喜

网友:
显卡供电 长出问题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同型机器也是这毛病,插上适配器CPU一只处于高频率状态,不久就超温保护,用电池CPU会降频就能正常使用。我也没研究出究竟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