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机特别慢

楼主(2022-05-26):
Windows 7 系统笔记本电脑,关机特别慢!求各路大神支个招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

网友:
已经是两块硬盘的笔记本电脑,开机十秒钟 关机……

网友:
查下后台运行进程,可能有恶意程序在后台运行阻止关机,

网友:
是不是在杀毒?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先重装系统。

网友:
新重装的系统  ,关机特别慢……

网友:
关机时,看一下任务管理器, 是什么阻挡了关机。

网友:
重装的系统 ..................

网友:
pe关机慢不慢

网友A:
换win10试试,其实win7关机就是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win10试试,其实win7关机就是慢一点

我从win10降下来的,关机还是一样的慢,故障依旧……

网友:
是不是两块硬盘?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把启动项.服务和自动更新关了  最快就是重装    看看

网友:
上固态硬盘

网友B:
前两天刚遇到客户有这个问题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刚遇到客户有这个问题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硬盘

硬盘是怎么引起关机特别慢呢,这台笔记本电脑是有两块硬盘。

网友:
后台有进程影响关机   建议直接做系统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光驱取下 ,改成两块硬盘的  。慢慢的就慢了起来……

网友: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重装系统可以解决99%的运行变慢问题

网友C:
mrt扫一下,chkdsk C:/f .msconfig.开机进程只保留系统,看看还慢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rt扫一下,chkdsk C:/f .msconfig.开机进程只保留系统,看看还慢不

我开机十秒,就关机太慢了……

网友:
系统、硬盘。

网友:
Win7系统  , 两块硬盘……

网友:
都是原驱动吗?

网友:
指纹识别驱动我没修复……

网友(2022-06-25):
引用 网友D:
我开机十秒,就关机太慢了……

进安全模式关机,如果慢就是盘问题,如不慢就是系统进程阻止了

网友:
直接换固态的硬盘

网友:
多谢,我测试检查一下

网友(2022-08-03):
优化下系统,有的系统默认的是关机需要结束正在运行的程序。以便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