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CPU可以触发,装上CPU触发秒掉电,求助大神该往哪个方向查?

楼主(2022-05-26):
技嘉Z77主板,故障是触发秒掉电,能再次触发。各电压都正常,唯独cpupwrok为 0V

把CPU取出,这个电压就出来了,也不秒掉电。但是装上就秒掉电。

CPU是好的,换了几个都是这个情况。在cpupwrok点测对地电阻,装不装CPU都是900多欧姆。应该不是短路拉低电压的。

求助大神指导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是断线了呀,上负载阻值肯定要有变化的

网友:
上假负载保险点儿。你这样不怕烧你几个CPU哦。

网友:
经常pwm 主控工作条件啊,mos 管,g 极对地阻抗,z系列有些有协控,容易烧,滤波电容漏电也会引起保护无powe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