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2-05-26):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荣耀X10

  故障现象:上家更换了显示ic和电感。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此款机型用的是LM36274显示背光二合一芯片,此类机型基本芯片不会损坏,多为芯片工作条件不足导致无背光不显示。

维修过程:

  参照Nova 2Plus同款ic底脚检查x10显示ic底脚两个i2c发现开机没有1.8V。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2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3

  再测通路上的上拉电阻也是两头没有电压,但两头阻值正常。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4

  上拉1.8V来自电源,开机测量通路上电容也没电压。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5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6

  重做电源之后电压恢复正常,但是开机故障依旧。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7

  打显示ic底脚阻值发现D3脚阻值OL。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8

  在X10原理图上这个脚是cpu发来的BL开启信号,但在nova2p上这个脚就是一个1.8V电压。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9

  直接根据引脚定义飞线借一个1.8V电压。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0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二修荣耀X10手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图11

华为荣耀X10相关帖:
荣耀X10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1935-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1.8V有点迷糊

网友:
此类机型基本芯片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