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 深海幽灵z3

楼主(2022-05-26):
  客户描述玩游戏直接闪屏,然后就不显示了,接电流表开机有4.6A,电池处于正常充电状态,那应该开机了,强制关机,重新开机外接显示正常,屏幕一点的反应也没,也看不见暗屏,
拆机测试屏幕的两组 供电,3.3和19v  ,这两组供电都很好找,发现3.3的保护管ps8正常,那就是上级转换可能没出来,测试8脚管有5v应该是开启供电正常,但是后级供电没输出,那估计转换电压这个管子坏了,有没现成的,想想还是飞个电吧,旁边就有,直接连,就喜欢省事

网友:
这机器屏供电保险容易出毛病 、

网友:
接电流表开机有4.6A

网友:
修好多少大洋

网友:
屏供电都用到19v,我还是见得太少

网友:
你好,机器还在手里吗?能帮忙给看一下机械硬盘接口排线的型号吗?我这帮客户修好了,硬盘接口排线不知道是哪一个了,

网友:
这个机器电流很大,好像是9A多

网友:
我记得这种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有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