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LA-E993P Dell G5 5587、G7 7588、Vostro 7580

楼主(2022-05-26):
图纸+位置图+点位图

网友A(2023-02-17):
我也遇到 了这样的,刷BIOS能开机,填好序列号就不行,楼主怎么解决的,你的两个BIOS刷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 了这样的,刷BIOS能开机,填好序列号就不行,楼主怎么解决的,你的两个BIOS刷了都不行

正常情况我都是从官方BIOS升级程序分离BIOS文件,然后搭配新版的ME。
也只遇到过一个这样奇怪的主板,我用的备份的旧版BIOS,组合一个旧版的ME。

网友:
工厂版的刷上去有概率屏幕不显示,实际已经开机了,大小写灯都亮 刷之前不认声卡。

网友(2023-07-07):
第一次亮机很慢反复几次开关机,一但正常亮机后在开就是五秒亮机,刷的无SN那个,G7 7588 8代U 。独显不见了要蓝屏,从官网下一个安装不蓝屏了,但还是无独显接着修。

网友(2024-03-12):
LA-E993P-1AUOK020-1.21.0-12.0.90.2072
我的板子全网只有这能用。其它都是tpm报错  慢  识别不了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