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診斷卡可以開機, 求思路...

楼主(2022-05-26):
近期遇到不同類型的板子, 同樣狀況, 送修原因均是不能開機.
測試步驟: (未裝硬碟)
1. 裝各型式診斷卡, 可以正常開機, 並顯示找不到硬碟
2. 不裝診斷卡, 主機板沒有反應, 各迴路電壓值與正常開機時同電壓
3. 重燒BIOS, 測試第二步驟狀況相同
以上, 希望先進能給個方向, 謝謝...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直接放弃吧,换板子吧,我之前遇到一块同样问题,杂牌的H61,怎么搞都不行。换掉

网友B:
示波器看看供电杂波,估计是有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看供电杂波,估计是有电容不良。

謝謝!!
板子上所用的電容均為鉭質電容, 應該不會是電容不良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直接放弃吧,换板子吧,我之前遇到一块同样问题,杂牌的H61,怎么搞都不行。换掉

謝謝!!
如果還有新品或中古品可更換, 就可以放棄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