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NL-WFP9Q板号NB2636_PCB_MB_V4充电模块

楼主(2022-05-26):
  这种华为笔记本主板充电芯片做成模块,又是什么黑科技呢?

把旁边的玻璃芯片取掉,板子可以加电,电流跳几下就掉回待机。机子不能显示了。

跑线发现电池总线也进了这个玻璃芯片。
  原故障机子进液腐蚀,修亮板子后,用原电池开机屏幕显示电池电量低红色图标。也充不了电。
单用适配器开机,亮机后在BIOS里不掉电。进PE和系统会掉电。
插着电池和适配器开机不掉电,但关机第二次开机CPU会降频,只有0.38GHz。
换了一片电池也是同样的现象。
这模块会验证什么信息呢?

网友:
坐等后续,主要这系列的本子基本没什么图纸的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开机不掉电

网友:
现在华为的图纸是不是极少

网友:
这种不是设计的模块.估计就是设计电路的问题. 没地方放了

网友:
这充电模块看起来也太随意了

网友:
感觉华为的机器质量一般,很多东西还不找

网友:
不想评论华为   配置一般   价钱不便宜   TYPE-C的好多修不了

网友:
这个wifi模块设计思路向手机看齐,只是比手机的大一点而已

网友:
老板,这个充电模块哪里买的

网友:
这芯片HUAWEI用的,都是死u

网友:
我们买华为都只是嘴上说说,毕竟华为的电脑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网友:
现在维修是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华为笔记本不太好修。图纸点位太少了

网友:
BIOS 搞出来啊兄弟们

网友:
都是cpu坏,90%

网友:
我说我找了半天找不到
原来在罩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