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效时380-卓茂5860-雷科T6区别及使用体验

楼主(2022-05-26):
求购
单价: 1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配件
所在地点: 北京
手机号码: 18603380365

问问各位-效时380-卓茂5860-雷科T6区别及使用体验

网友:
我用的是效时 380二代 还不错,带触摸屏。挺好,推荐

网友A:
T6 与5860 都用过,感觉没有有多大区别

网友:
380太吵,推荐5860

网友B:
推荐5860  闲鱼上全新机卖

网友C:
求教。迅维360T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 与5860 都用过,感觉没有有多大区别

我看有人说T6做工不太行,说是小作坊,感觉还是用过的人最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迅维360T如何?

我也挺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5860  闲鱼上全新机卖

咸鱼。。。目前就一家在卖。。你不会是卖家吧。。。。

网友:
您说的380是一代还是二代呢

网友:
5860吧,新款的很好用。380没用过,用过360,个人感觉用顺手了都差不多,刚开始要适应一段时间

网友:
不管啥焊台,用顺手,出活,都是好焊台

网友:
380二代我现在在使用,5860之前用过 T6没用过
380二代的加热稳定,拆装BGA芯片都一气呵成,带延时加热功能,5860功率不行,经常拆不下来,温度还飘,感觉不好
所以个人喜爱,有时候工具时间使用长了,对工具了解的话,用什么工具都是一样

网友D:
380二代和5860 我现在在使用 ,380的是Win CE系统,开机慢,风扇的噪音大,结果报警声超大,晚上不敢用,怕打扰到别人,不用的时候不会休眠,风扇的声音一直会有,还有一个我没有用习惯的是夹具,不知道怎么夹才好,因为他的夹具是固定的,但是修的主板又不是正的,现在我是另外加了四个可以申缩的夹具,但这样底部风嘴就要申很高好可以。而5860的系统快,像是秒开,冷却下来会休眠,这个不错。不好的是里面有一个像coms电路的电池这样的,用两三年会没有电,如果不及时更换,数据会丢失,然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不过你可以买一个串口线,自己可以刷进去。

网友E(2022-06-30):
引用 网友D:
380二代和5860 我现在在使用 ,380的是Win CE系统,开机慢,风扇的噪音大,结果报警声超大,晚上不敢用,怕 ...

你好朋友!手里有5860的程序吗?中招了  !!需要刷入程序

网友:
世界上最好的维修焊台 380II  其他的只能呵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朋友!手里有5860的程序吗?中招了  !!需要刷入程序

发到这里了。需要可以下载。

5860-12SC-1586000001.dvp

卓茂58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到这里了。需要可以下载。

朋友你好!这个程序写入要验证4位密码??密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到这里了。需要可以下载。

额 刷入时候要   输入密码(4字符)    请问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