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保堡,华硕FX86f要是换壳

楼主(2022-05-26):
飞行保堡,华硕FX86f要是换壳的,我劝你们就不要拆,百分80拆爆屏,双面胶贴屏玻璃上的。弯一点就和玻璃一起出来了。我这个是修背光的。还好报了风险给客户。要不然几百大洋就没了。

网友A:
只能说你太猛了,这个加热一下 找个薄片从一边刮过去就开了 一只手刮 一只手扳着B壳 拆过好多了,这是经验。

网友:
不是事,我们这都是基本操作,,so easy

网友:
只能说你手生,这种屏都是按2楼说的方法拆,基本上没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太猛了,这个加热一下 找个薄片从一边刮过去就开了 一只手刮 一只手扳着B壳 拆过好多了,这是经验 ...

我就是这样拆的。一个小弯就爆了,

网友B:
人家要加热拆,你这个是硬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要加热拆,你这个是硬掰吧

你碰到这个机型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的屏越来越薄,薄屏都是用的胶合的, 拆屏的风险肯定比以前大了,拆的时候还是得多注意,就算你技术再好,也不能保证不翻车

网友(点评):
他们一直说我爆力拆,等他们碰到就知道了,其他牌子我拆都没这样,华硕的双面胶太好了,贴的不是一般的好,温度太高怕吹坏外壳,一点点弯玻璃就裂开了。

网友:
加热有薄片慢慢搞 。经常搞手机屏的搞这个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