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反复重启通病!

楼主(2022-05-26):
1.8v电压高,实测3.3v,更换转换管pq22,还是一样,测量g级控制电压5.8v偏高,正常4.2v,pq22 g级连接324比较器8脚,测量10脚电压偏高达到3.3v,正常1.8v,10脚电压是3.3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再测量上拉电阻的阻值5k,正常是10k,更换上拉电阻,324比较器10脚电压恢复到1.8v,再测量pq22,输出电压1.8v正常

网友:
这主板是REV:几点零版本?

网友:
3.3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1.8V是桥供电?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收藏一下,没事就学习一下

网友:
华硕的板子都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网友:
有没有Lm324引脚定义?

网友:
PLL电压偏高

网友:
这个修的不多吧

网友(2022-10-02):
今天刚好遇到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