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0欧电阻,这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26):
一张主板上同时有0和000两种电阻,这样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没有区别,可以互用,一般起保险作用或者直连作用。

网友A:
严格的理论上来说是有区别,因为误差值问题,所以000更接近于零,0比000的电阻稍大,所以做保险电阻建议用0,做跳线用000,实际上随便用,高兴起来直接一砣锡也可以

网友:
精密和不普通,都一样的

网友:
发现这个主3.3v用的000,cpu供电是0

网友:
应该都一样吧,标号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的理论上来说是有区别,因为误差值问题,所以000更接近于零,0比000的电阻稍大,所以做保险电阻建议用0,做跳线用000,实际上随便用,高兴起来直接一砣锡也可以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主要就是精度问题。

网友:
老吴是个细心人

网友:
区别就是左边0多些

网友:
就一个零和三个零的区别,精密度不一样,其实都一样!

网友:
高精度的和普通精度的,000应该是1%精度,0可能是5%精度的

网友:
区别就是厂商的库存,库存有那个用那个

网友B:
有什么区别,女人18岁跟28岁而已,都是女人

网友:
数字区别是精度,大小区别是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区别,女人18岁跟28岁而已,都是女人

18彩礼一百万28彩礼50万,差着一套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彩礼一百万28彩礼50万,差着一套房呢

傻,都是先上车后补票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