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X99-TF主板,左侧内存槽

楼主(2022-05-26):
华南X99-TF主板,左侧内存槽都无法识别(精华版)

故障情况: 1.最开始故障是左侧内存槽都无法识别?2.经过电子爱好者一番操作,故障扩大,现象依旧?

开始
   观察外观: 1.DDR4内存插槽有针脚明显变形.2.图上手指位置有明显动过的痕迹,其他地方有些元件也被拆动过。

    测量:先测一下所有电感的对地值,发现手指位置最近的电感短路,然后拆掉电感,A电感前端还是短路?然后又拆掉手指的这颗芯片(查资料是一颗电源管理芯片RT8068),拆掉后不短路了,判断芯片GG。
   拆掉芯片后,测了一下焊盘上的各个脚,B发现4脚PG的对地值为0.020?对测了一下右内存槽的RT8068芯片4脚不应该这么低。怀疑这个脚的下一级也GG了?
    那这个4脚到底连到哪里呢?于是跑线路,转了很大弯终于找到了,原来这个PG是作下一个电源管理芯片RT8237的开启信号。首先拆掉这颗芯片后测量,不再短路了。 判断这颗芯片也GG了。
   买芯片,等芯片到货中,闲来无事,测了右侧的
RT8068芯片,发现4脚和5脚分别接了一个10K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是连在一起的,C然而被拆掉的芯片芯片那个位置对应两颗电阻没有连在一起?
    没办法,D刮板发现中间果然断开了。
    所有问题好像都找出来了,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破费搞了一块好板

。果然,E对照后发现这里多了一颗电阻。
    芯片都到货,开始装上去,这里焊接出现几次虚焊我就不记录了

,测量芯片各个脚位对地值,正常后上电。

网友:
技术牛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