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B350PLUS USB问题

楼主(2022-05-26):
论坛有方法但是那位老哥说有点深了

奈何自己技术我,有点看不懂。不知道怎么短接后面
现在拆了上面那两个

网友:
是什么问题来的?

网友A:
既然人家的方法你觉得有些深奥,那我就提供简单粗暴的方法:把图中的2个管子都拆掉不要,2个管子的第4脚的焊盘再飞线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人家的方法你觉得有些深奥,那我就提供简单粗暴的方法:把图中的2个管子都拆掉不要,2个管子的第4脚的焊盘再飞线接地。

感谢老哥分享 你成功了嘛,晚上我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人家的方法你觉得有些深奥,那我就提供简单粗暴的方法:把图中的2个管子都拆掉不要,2个管子的第4脚的焊盘再飞线接地。

但是我昨晚吹走了上面两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昨晚吹走了上面两个三极管

那得装回去。

网友:
接好了还是提示一样的

网友B:
那个盘掉点了,我看走是这样找到那里我接了上面。还是一样提示USB错误15秒关机

网友B:
下面更新了图片 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更新了图片 感谢了

我的方法行不通,那就用另外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盘掉点了,我看走是这样找到那里我接了上面。还是一样提示USB错误15秒关机

桥没有检测到USB供电5V,华硕的有跳帽使用5VSB和5V。

网友:
拆,usb保护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没有检测到USB供电5V,华硕的有跳帽使用5VSB和5V。

那么怎么搞

网友:
啊,没位置图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行不通,那就用另外的方法。

还是一样提示

网友:
没位置图 不好弄吧

网友A:
首先,你要在主板上仔细找一下,还有没有这样的5脚管子,如果有,有可能是他们导致的,你用我的第三种方法操作。操作方法:测量5脚管子第4脚是否有电压,有电压就代表这个管子有问题,然后拆掉不要,他的第4脚焊盘飞线到另外一个管子(管子第4脚相当于三极管C级,工作时要被拉低)的第4脚。图片只是例子让你知道该怎么操作,你要找到故障点。本人学艺不精,就只知道这三种方法,再不行我也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在主板上仔细找一下,还有没有这样的5脚管子,如果有,有可能是他们导致的,你用我的第三种方法操作。操作方法:测量5脚管子第4脚是否有电压,有电压就代表这个管子有问题,然后拆掉不要,他的第4脚焊盘飞线到另外一个管子(管子第4脚相当于三极管C级,工作时要被拉低)的第4脚。图片只是例子让你知道该怎么操作,你要找到故障点。本人学艺不精,就只知道这三种方法,再不行我也没辙了。

好像可以了 拆了io隔壁的你说这个管子 一开始那两个没有安装现在,上面两个二极安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在主板上仔细找一下,还有没有这样的5脚管子,如果有,有可能是他们导致的,你用我的第三种方法操作。操作方法:测量5脚管子第4脚是否有电压,有电压就代表这个管子有问题,然后拆掉不要,他的第4脚焊盘飞线到另外一个管子(管子第4脚相当于三极管C级,工作时要被拉低)的第4脚。图片只是例子让你知道该怎么操作,你要找到故障点。本人学艺不精,就只知道这三种方法,再不行我也没辙了。

我去了换了2400g还提示错误了 看来还是不行现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了换了2400g还提示错误了 看来还是不行现在

刷过最新bios吗?没有就去刷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最新bios吗?没有就去刷一个。

用950的时候刷了最新了 测试版那个

网友:
还在修吗?

网友:
休息了要明天要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