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显卡感叹号报错43维修NM-C221

楼主(2022-05-26):
不管是18款里面的1050 1050Ti 1060还是19款的1660Ti 2060显卡现在大量进入维修阶段了,今天说一下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显卡感叹号报错43,网上有很多案列,什么换显存显卡供电的都有,我们修这款故障很多,像显存C0报错的换显卡好的几率最多百分之20左右,那些说换C0好了的你有没有问他第二天或者过几天返修,当然也有真正好的不过几率不多,不要一跑测试报错一个高高兴兴换显存可能当时好了装机烤机多测试两天才能交机。我说一下测试软件,这个东西很好可以辅助我们判断,但是不要一味的迷信它可能最后让你无法自拔

那些机器测的准要靠自己平时维修总结,那个只是一个参考主要判断还是要自己,刚刚开始一直按软件维修修了几天也没有修好

多个工具结合使用配上自己经验,为什么我怎么说马上上案例19款Y7000P 1660Ti花屏显卡感叹号报错43软件报错C0,我并没有去换显存,为什么修的太多了换了好的几率很小看图

根据修了这么多的经验直接看图晓结果

网友:
他的显卡和cpu感觉都是不要钱的

网友:
老板来支持一下工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座 大佬 牛B

老板来支持一下工作啊

网友A:
测试座 大佬 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换显存没用,就换显卡芯片好的。

没有说换显存百分百不行,很少好的

网友B:
意思换显存没用,就换显卡芯片好的。

网友:
有看明白的吗??你重植人家换新,有什么区别?难道你重植能好,人家换新的反倒不能好?

网友:
是显卡虚焊?

网友:
666   感谢分享  不=然要走好多弯路了

网友:
成都大佬好多。

网友:
显卡芯片上电容和电容之间有硅胶  应该不是换新的  是重新植球的吧

网友:
换显卡就能好?

网友:
这些我都不会

网友:
不要信软件,,,只对一小部分机了。。。。。。

网友:
英伟达的卡,不容易脱焊,机主玩游戏玩的太狠,显存很少脱焊,基本不用考虑,除非你拆显卡波及到了显存

网友:
显存或者控制器

网友:
重新植球的吧

网友:
图片中可以看到补线,明显就是断线了,左下角那里

网友:
没说清楚,到时是重置还是换了核心?

网友(2022-07-01):
应该是从新植株的吧    带黑胶 厉害啊

网友:
换核心不划算,重植不知道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