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这个 for dock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27):
如果,联想V310主板,没有问题.只是想请教一下,这个FOR DOCK 电路是什么的?下面的那个表格也有点看不懂,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电源的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底座、扩展坞。部分机型支持从扩展坞供电

网友:
           不用理就行 外接预留的什么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