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22-05-27):
华硕h110m-k 不过内存,四代开始有个2.5v内存供电,测量后没有,但是死活修不出来。网上有通病(NB671芯片坏)但是我已经和桥待机芯片互换了(排查芯片问题)。
nb671芯片的供电5v 开启2.6v都有,就是没输出,大伙帮忙看看,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产生电压??感谢!!!

网友:
后级有问题吧

网友A:
料板上拆一个芯片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拆一个芯片更可靠。。。。。。。。。。。

同一个板子上2个芯片互换了呀,所以排除芯片了

网友:
不一定 是芯片的事,排查外围电阻电容

网友:
供电、开启、自举、反馈、pg都正常,无输出,又换了芯片,都不不行

网友:
会不会碰巧两个芯片都是有问题的呢,这种运气极差的事情会不会发生

网友:
学习来了,你有没有测一下PG 和FB这二个,看正常不,还有就是电感后面的那些电容也看看

网友:
查BOOT,电容,二极管

网友:
输出脚相连的电感一脚撬起,先测量一下电感是否正常,再测量后级电路对地二级值。

网友:
桥周边找一找有惊喜

网友:
改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