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UVK 不认USB2.0用不了,通病

楼主(2022-05-27):
1、测试发现USB2.0的USB_PP3_CON_IO,这个脚对地值变小了。只有几到几十。

2、查图发现是直连CPU,用1-2V电压烧一下,会变大,暂时可用。

3、为了避免后期又用不了,可以把RN5201断开,从type-c接口处飞线过来,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TYPE-C和USB2.0只能同时用一个。

4、SD卡接口我看没有使用USB信号,如果有高手有其他更好办法的请告知!谢谢。

5、这个机器遇到几台了,可能是通病!

(当时忘记拍照了,图一是借图)

网友:
直连CPU?中间没有防静电管子吗?有的话就拆掉试试。

网友:
只经过RN5201,就直连CPU了啊

网友A:
这直通CPU的最怕了。。。。。。。。。。。

网友B:
直通U好啊,故障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通U好啊,故障好判断

哈哈。确实,好判断。换CPU不划算了。只能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直通CPU的最怕了。。。。。。。。。。。

没事,只要出钱。可以换CPU。
手工300

网友:
你把摄像头的USB数据接口拉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只要出钱。可以换CPU。
手工300

肯出钱的不多  都将就用

网友D:
能收到钱就行了,,,,,,,,,,,,,,,,,,,,,你,,,,,,,,,,

网友E:
看来这是通病我碰到几个了。

网友F:
是不是中间的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中间的二极管的问题

没有二极管,只有一个排阻,到CPU,取了排阻 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是通病我碰到几个了。

嗯。我也遇到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收到钱就行了,,,,,,,,,,,,,,,,,,,,,你,,,,,,,,,,

商家的机器,,,100块

网友G:
记得 屏线接口有一组USB没用到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板号了。是X541UVK

网友H:
去年搞过一台一样的,也是这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年搞过一台一样的,也是这样飞

嗯。刚刚有个兄台说屏线位置有一组USB信号没用,我估计那个是给摄像头用的吧,
不过摄像头也用得少,可以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 屏线接口有一组USB没用到

可能是给摄像头用的,不过摄像头用得少可以占用